845GV主板开机后,反复重启,请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08-11-07):
845GV主板开机后,反复开机(反复重启),经检查复位正常,电源,CPU也正常,20针电源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

请各位发表看法。。

网友:
插上内存条后,机器开机不再重启。

4位测试卡错误代码C0--.主板没工作。应该怎么测试故障。谢谢各位提示一下。。

网友:
看一下CPU!!!!!!!!!!!!!1

网友(2008-12-23):
查一下BIOS中电源设置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