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VA主板蓝屏死机

楼主(2008-11-07):
该主板在运行一段时间蓝屏死机,内存电压1.26V,2.52V.CPU电压1.65V,这种牙屏死机问题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我以排除系统问题,做过多种类系统均不行,内存也换过试了,还是一样.请大虾指点..............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鼓起来啊?

网友:
技嘉(GIGABYTE) GA-7VA
  CPU类 型:AMD (超微),北桥芯片:KT400,南桥芯片:VT8235,用了几年了?看看北桥风扇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www.sc.chinamobile.com没电容鼓。www.sc.chinamobile.com用了三年,北桥风扇在转。www.sc.chinamobile.com换过内存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用MHDD扫扫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扫了没坏道,接下来又做什么啊,我那个还没好啊,谢谢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
CPU风扇上有尘土吗。。。风扇跟CPU接处有硅胶吗??

网友:
板子没修好,还是蓝屏死机。现客户拿走了,谢谢各位.....不过我还是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下次遇到这种能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