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高压条的型号,

楼主(2008-11-07):
老本暗屏有图像,高压条输入脚有2.8v,3.0v,+5v,条上编号ds 94v-0  0138 e152099,想购买不知报哪个数字,查淘宝没有对应的编号,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拆下高压条测出是多少伏的条。再换通用的发的即可

网友:
请问下,高压条怎么看是多少伏的呢?有5V,还有12V 的,这个怎么看呢?我知道5V的不能用12V 的代换,10V 以上的也不能用5V的换,这个怎么看?谢谢!

网友:
不知道的话直接拿着高压条照样子买一条

网友:
5V通用的可以用10V以内的,12V通用的可以用10-20V以内

网友:
楼主不是测出来了么。5V的高压条。直接找个5V的通用就行了。

网友:
     这些我倒是明白,就是,比如说:机器的高压供电是5V的,找个高压条怎么知道他是5V的呢?要是弄个12V 的高压不是说烧了吗?我不明白,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看芯片是什么,然后在看芯片是多少V的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OZ的一般都是5V MP的都是12V-20V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发现有些原装高压条改装时亮度上不去

网友:
手上有一些DELL原装高压条想改装用出去,但是亮度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