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管D头接地有多少种可能

楼主(2008-11-07):
一块杰微的主板
下管D头接地了
管子和附近的电容都拆下来了
还是接地
请问下管D头接地有多少种可能呢

没拆之前测试卡跑C1 C3 最后为00

谢谢回答

网友:
对地阻值是多少?为0吗?如果为0大都为北桥坏。还有和这一路的IC。

网友:
如果还能触发,775的板可能是CPU的内阻低

网友A:
很多可能

上CPU的时候用表量几乎接地,也就4到5 欧姆,正常。你可以拿下CPU在测如果还是几欧姆,下管有可能坏,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也会,你说的是一开机就00不动吗?

网友:
上管和下管一个或同时击穿,PWM供电芯片,CPU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把管和周围的电容都拆下来了

主板上连接下管D头的地方还是接地

网友:
量这些 对地阻值的时候一定要把插在板上的东西全拔了.不然是量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的时候用表量几乎接地,也就4到5 欧姆,正常。你可以拿下CPU在测如果还是几欧姆,下管有可能坏,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也会,你说的是一开机就00不动吗?

不是
开机跑完内存了
然后就到00
没显示

我测试了下管的D头接地
把管和周围的电容都拆了下来
那里还是接地
搞了一个上午
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接地了

网友B:
775的板有些核心供电是通过一个很小的电阻接地的,不是短路,这应该不是核心供电的问题,如果是短路也不能跑码了,电源不保护吗? 新手上路有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个人觉得是内存那边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的板有些核心供电是通过一个很小的电阻接地的,不是短路,这应该不是核心供电的问题,如果是短路也不能跑码了,电源不保护吗? 新手上路有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个人觉得是内存那边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过内存

忘记交代下了
是478的板

网友:
如果接地短路的话都不跑码了~~哪还能跑到C1~
LZ说的跑到内存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吧~有跑别的码然后到C1吗?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听到响?看阻值了吗? 就听声音是不行的  40到50表也响的  我猜的

网友:
请注意!!!华硕P4P800S-X主板的电源下管用的是LD1010D结型场效应管,不通电的时候测CPU的对地电阻是0欧,属于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听到响?看阻值了吗? 就听声音是不行的  40到50表也响的  我猜的

确实是你说的那样
呵呵
昨天下午终于修好了那板
电容爆了
击穿了一个上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你说的那样
呵呵
昨天下午终于修好了那板
电容爆了
击穿了一个上管

有一种可能,大家都被你玩了,先是下管对地,现在是上管击穿,电源竟然不保护,还能看到跑码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到后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可能,大家都被你玩了,先是下管对地,现在是上管击穿,电源竟然不保护,还能看到跑码

上管击穿是之前的
我测试下管D头接地是在换了击穿的上管之后
不过现在才知道下管的D头不是接地
只是万能表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