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H786-HS电源上有个D552是什么型号的?(已修复)

楼主(2008-11-07):
有一台方正FH786-HS(产品型号:787NS)电源部分出故障了,开关管也爆掉了,另外有一只白色的二极管炸开了,位号是D552,不知道这个二极管原型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这个机子可能是EMC代工的,它用的芯片是EMC 6700+TDA9116.有图纸更好.谢谢大家!

PS:该机已修复,D552二极管直接跳接,因为它只是一个阻抗电感滤波电路中的一个组件.
另外,这个电源只更换了三个主要元件:UC3842/7N80/120UF400V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接在T505的7和10脚上,我看EMC787N的图纸好像看不到这个T505在哪儿呀...

网友:
你看看这个图纸对不对,元器件编号对不上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发张给你看看能不能用的上

P6 Main PCB Sch-A3.pdf

网友:
电源IC是UC3842的;看那实际电路中,那个D552的二极管是在220V整流后,经过一个阻抗电感之后,再接这个D552正向压降,才到300V电容正端.而这个D552的负端还接有一个另外的二极管(正接热地,负接D552负端,类似于常规稳压二极管接法),我想这个估计也就是一个滤波电路罢了,可以直接把整流后的电压跳到滤波电容正端吧..

网友:
我今天把那个D552直接跳过到滤波电容正端了,因为送来修时开关管已经爆了,而且可能在前维修员维修电源故障时换了其它我也不知是不是原型号的开关管(K2485),后来我看EMC 787N的图纸上标的是K2141,因为手头没有,就用K2647来代换,连UC3842也一起换掉,检测到300V电容没容量了,也换了一个,在保险丝处用一个100W灯泡串接限流,再把其它次级负载断开,只在50V处接了个60W的灯泡,开机,100W灯泡有些微微亮,50V的灯泡不亮,于是关机,准备量50V处电压,结果第二次开机时还没量到50V处的电压,只听一声小小的"噼",100W灯泡变大亮起来了,心想不妙,于是关机,量K2647,挂掉了...
难道图纸标的是K2141,我用K2647不能代的吗?今天再查了个遍电源电路,就只有一个R520由标识的6.8欧变成8欧了而已,这也无大碍吧.其它电源初级元件没见到有问题呀.而且次级的所有负载都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