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花屏,有图。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07):
结果如图:

目前排线换过,屏换过,确定是屏的问题。
用手摸屏的后面,问题依旧,没有变化,那问题出在那里?

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屏。。没几个人会修这个东东。

网友:
这个问题很麻烦?不是电容什么的问题?

网友:
只有换屏了 可能屏坏了

网友:
用2621万能板,点一下屏,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屏上的主控芯片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上面的驱动IC坏了。。换吧。。

网友:
应该是缺色导致的,先跑下线路,在换ic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屏幕和胶卷底片似的,换屏才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电压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