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花屏,有图。有高手能解决吗?

楼主(2008-11-07):
结果如图:

t23的笔记本
目前排线换过,屏换过,确定是屏的问题。
用手摸屏的后面,问题依旧,没有变化,那问题出在那里?

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屏IC坏了,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改的显示器   还是笔记本?
如果是笔记本  那你要先用外接普通显示器测试一下笔记本的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个屏试试,光靠外接显示器也不一定准确判断

网友A: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看的  人家都说了是屏的问题了还那么问,看图片像是缺色  排除均衡电阻和线路问题以后就很有可能是主控的那个IC坏了 要换必须找一样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看的  人家都说了是屏的问题了还那么问,看图片像是缺色  排除均衡电阻和线路问题以后就很有可能是主控的那个IC坏了 要换必须找一样的才行

还是版主眼细,昨天找了半天,问题最大估计在主控上,LXD91810坏了估计,今天去买个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加焊接口。插拔,ok
修过的太多 了

网友:
接口虚焊吧

网友:
加焊屏上芯片各脚,不行再查后面的电容,电感有没脱焊

网友:
换屏IC一定好。三星的91810常坏 ,这个芯片焊的时候不能温度高了。高了会坏的

网友(2008-12-29):
好,我也见过此问题

网友:
那种芯片很容易坏的,我都换了几个了都修好了。

网友:
屏IC坏了,或虚汗

网友:
换主控!可以用LXD91811也行! 此乃三星屏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