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玩显卡 讯景7900GS改造方法详解

楼主(2008-11-07):
首先用NiBiTor3.2打开讯景7900GS的BIOS,进入电压调节界面。可以看到3D和2D下的默认电压显示为1.2V,比7600GT的默认电压还要低,对于功率更大的G71图形芯片来说似乎很不合理。

  查看电压定义模式,发现只有1.2V和在它之上的一个隐藏电压定义。

  再入电压编辑器,电压定义的显示数量为1,电压ID只有00和01。而1.2V定义的ID正是占据着01的位置。

  将电压定义的显示数量全部打开,这时原本的4个定义全都显示了出来。除1.2V下面有个1.3V电压也是被定义为01号,再往下1.35V无电压定义,00号则无定义电压。看到这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NF驱动中的7900GS电压定义只开放了00和01号电压有效。但00号定义没有被设定电压,1.2V和1.3V共享01号定义。一般来说如果驱动电压表中有两个不同电压使用相同的定义,那么启用这个定义时就会自动默认使用较高的电压。也有的7900GS显卡通过风扇电源的开关来切换一个定义中的两个电压。也就是说无风扇被动散热的静音版7900GS会自动使用1.2V的核心电压,不过这种情况占极少数。

  看来虽然BIOS电压调节选项里显示的启用电压为1.2V-01号,但实际应用的却是共享这个定义的1.3V,比它更高的1.35V没有分配定义,自然毫无作为。也许很多玩家在尝试改造7900GS的BIOS时发现BIOS电压调节选项里设定为1.2V,于是就希望能提升到1.3V,殊不知他的显卡默认就已经工作在了1.3V。NVIDIA驱动里没有给7900GS开放更高的电压,因此想通过修改BIOS来提升核心超频能力已希望渺茫。

  不过,戏并未到此闭幕,虽然显卡的PWM供电受到受到BIOS反馈的驱动信息控制,但PCB上的电路毕竟是物理的、逻辑的,我们还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初级用户们看到这里可能产生畏难心理,不要胆怯,硬件改造有时比BIOS更直观,更简单。

NEXT

  在动手改造显卡电路之前,有几样东西是需预先准备的,这里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热爱改造电路的玩家们一定对此很熟悉:导电银漆笔。跟以往的瓶装银漆不同的是它能象涂改笔一样直接在PCB板上划出一条导电线路。纯银粉含量达99%以上,电阻之小是铅笔中的石墨无法比拟的,实为板卡mod必备良器。当然价格也十分昂贵,通常一支售价150元人民币左右。

  这个不用多说了,万用表。根据质量和档次划分价格几十至几百元不等。

电烙铁和焊锡,我们将要焊接的焦点比较细微,所以这两者也越细越好。焊锡很便宜,20'30元一卷,烙铁则一分价钱一分货。  VR可调电阻,50K欧姆和10K欧姆两种,三个引脚。左右引脚之间的电阻恒定在最大额定阻值。左中和右中之间的电阻可以通过旋转上方旋纽来增减。一方增大,另一方就减少。一般阻值为50K欧姆高质量的进口VR电阻每个3'5元,还是很便宜的。

  设备齐全后就可以动手了,早在改造GF7900GT时我们就知道,公版P455的PCB最常用的有两种给核心加压的方法。第一种是银漆接地法,这种方法最直接,也最容易操作。

  讯景 GF7900GS的电路设计与公版7900GT基本相同,都为P455规格。因此我们在公版7900GT上使用导电银漆接地的核心加压方式这款显卡仍然受用。但讯景7900GS与公版7900GT又有少许不同之处,上图所示的0.1V加压点经几次实测后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0.05V与0.2V加压点能发挥作用。考虑到0.05V的加压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们决定加压0.2V。(与公版7900GT不同的是你无法通过将0.2V和0.05V这两点都接地的方式来获得1.55V的核心电压,如果那么做,将只有0.05V会发挥作用,最后你得到的核心电压仅有1.35V。)于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最后获得1.5V的核心电压。

银漆轻轻一划便大功告成!

  待银漆干燥后贴上绝缘胶布保护,这里我们使用了3M强力绝缘胶,装回了讯景特有的PCB加固板,可以进一步起到保护作用。注意:银漆彻底干燥之前达不到最佳导电效果,推荐用电吹风加速烘干。

  第二种核心加压方式麻烦一些,就是最常见的可变电阻法,这里你所要做的是将核心供电芯片左侧的一个阻值为1K欧姆的电阻串联一个50K欧姆的VR电阻接地(如图)。当然,前两张图标出的银漆接地点表面光滑,不适合焊锡附着,这里我们得另行开辟接地点。

  这个接地我们可以利用几乎所有7900GS都有的6pin供电线路,注意两根黑线均为地线,通过电源接口我们能顺藤摸瓜找到在PCB板上的焊接点。

  反过来看就是红圈标出的焊接点,这两个接地点都可以使用。

  焊接完成,调节VR电阻上的旋纽,逐渐降低被连接的两个引脚之间的阻值,同时用万用表观察核心电压的变化,直到达到你想要的数值。测量电压的方法很简单,万用表黑笔接地(接触显卡挡片即可),红笔接触上述核心电压测量点。切记:开机前要先测量两引脚之间电路的阻止,并且调到最大,避免电压过高烧毁元件。

  与第一种核心加压方式相比,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不局限于几个特定的电压点,实现无级调压。

  显存电压的修改与核心类似,在长方形的显存供电芯片右侧,下图标示出一个633欧姆的电阻,在它的两极并联一个10K欧姆的VR电阻就OK了。

  此处的修改VR电阻针脚长度足够,可以不用附加引线,直接将其两极焊接至电阻两极。同样切记:在开机之前将被连接的两脚之间电阻调至最大。开机后用万用表测量上图所示显存电压测量点,调节VR电阻直到获得想要的电压数值。

  电路改造到这里全部介绍完毕。有一点需预先说明,在测量中我发现7900GS与7900GT在核心供电系统中还有其他的差别。改造过7900GT电路的都应该知道,在公版P455上使用VR电阻接地的方式可以给核心无级调压,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加压到2V以上。但是在7900GS上我发现用此方法加压无法超过1.45V,接近这个数值时显卡核心会自动关闭,系统重启。初步推测可能是7900GS内加入了某种过压保护。因此,如果你打算加压到1.45V以上就可以放弃这种加压方式了。当然,在1.44V'1.3V之间随意调节是它的一大优势,由我们自己权衡。

  这里主要推荐用导电银漆接地这种简单有效的方式给核心加压,此办法不要求大家有微电路板焊接的手工基础能力,安全、可靠。先看在改造前这片讯景7900GS的电压实测。果然,虽然BIOS中显示启用的核心电压定义为01号的1.2V,但显示驱动启用了01号定义中更高的1.3V。

改造前核心电压

  显卡板载的现代1.4ns GDDR3显存的实际工作电压为2.16V,这个数值是恒定的,不受BIOS控制,由一个供电芯片在物理上控制。

改造前显存电压
  改造后核心成功加压到1.5V,Victory!

改造后核心电压

  边测量边调节给显存加压的VR电阻,最后将电压设定在2.47V,以冲击更高的显存频率。

改造后显存电压

  加压后经过反复尝试最后确定核心能稳定运行在730MHz,比加压前的超频极限640MHz又提升了90MHz,超频幅度达到22%。待机时核心温度仅45度,非常安全,思民VF900-Cu名不虚传。有一点要注意,7900GS使用银漆接地给核心加压后驱动中对显存频率的检测会变的不准确,电路改造前显存超频达到频率这时可能不会通过驱动自检,但这并不意味着显存的超频能力下降。可麻烦的是这样你便无法通过驱动中的频率拉条来尝试让显存运行在更高的频率。目前解决这个麻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NiBiTor强制设定BIOS中的显存频率刷入显卡,一般以时钟25MHz(实际效率50MHz)为一级别向上递增测试,直到找出显存的最高稳定频率。

  用上述方法测试后发现迅景7900GS上使用的现代1.4ns GDDR3显存对电压不是十分敏感,加压到2.47后仅能工作在1.8GHz,比加压前的超频极限1.7GHz提升了100MHz,超频幅度13%。虽然不如核心加压后带来的惊喜。个人人对这个成绩已经基本满足。大家在操作操作时最好多做尝试,找出适合自己显存工作的电压,电压过高往往也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对于玩家的朋友真的有用,我朋友的卡我就给改过一次,但散热不咋好,最后还得在显存上加散热片。但玩游戏没有死机花屏现象,现在一直在用。主要解决了显存供电的问题。
PS:改后肯定得做个测试比原来的3D2005跑的时候多出了1700多分(同套设备除显卡改修后)。

网友:
是的  有时候 在物理上动手脚来的实在

网友:
LZ的方法相当的好,对修显卡的人有用,要是新卡不要这样了做了.这样短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