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源的焊接

楼主(2008-11-07):
题目如题。
苹果电源里面所有的散热片全是红铜的,怎么也焊不下来,铜本身有种吸锡的特性!按照常理先加焊锡,再用吸枪进行吸锡掏空。。。。结果焊锡越来越多。。。。。谁有好的办法给介绍下

网友:
用风枪吹结果下面的板子都烤糊了,锡都不化,好郁闷哪

网友:
铜的导热性能太好了,估计你得加大烙铁的功率。
用100w的估计差不多。

网友:
搞点实际的。。。。。现在大家手头都是普通的936恒温烙铁 ,不可能为可了一个电源我再去买一个超大功率的烙铁呀。。。。。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真头疼。。

网友:
我的烙铁最大温度能达到500,需要多大温度的才可以焊开呀。。。。

网友:
买一把普通的烙铁就行了,要功率大点的..20 30块吧也不贵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大部分都是500度的,哪里有那么大的!!对了,有修过苹果电源的哥们吗??电源测试有24V,12V.3.3V,可是上在机器上就是不开机,主板上有一个待机电压的小灯,插上电之后灯亮,可是按下开机之后听到一种貌似是短路或者漏电的声音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小灯还是亮的,风扇也不转。由于手头没有这种电源代换排除,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帮忙排除下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是苹果的一体机。第一次维修这样的电源,高手给支个招,在线等

网友:
发个图上来,让我们也开开眼。。。。

网友:
一个焊点一把铬铁同时加热,焊点多两三个人一起干.

网友:
问题确定!!!!100%是电源的问题!关键是拆卸实在是个难题啊

网友:
不是温度的问题,是你的烙铁热容量不够。所以到焊点上烙铁的温度就下来了。
963的烙铁头太小了,不适合干这个工作。找个大一点的内热式烙铁就焊下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加锡,方法不妥。
如果你是尖头的铬铁,可以把头搞弯。目的是加大受热接触面。
化锡后直接用吸枪吸掉就OK了。
千万别再加锡!

还有一法是在尖头的铬铁上缠上粗的铜线。

网友:
不知道你用过吸锡线没??
    没的话可以用IDE的排线剪开用.也不错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工业用电源,也是用红铜板散热的,我是先把上面的开关管拆开,就是把螺丝打开,让其不要贴在散热板上,再对铜板加热,热风枪的温度刚好能焊开,不知这对你有用没用,千万不要对电路板加热,那会烧坏板子的

网友:
需要大功率的烙铁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是说939不好,温度不够,而是红铜导热太快,939这种尖头烙铁热容量不够,这点同意3楼和11楼的意见。还没等焊锡融化,温度早就散没了,要想焊接或是焊下此类的元件。一是先把上面的元器件卸开,二是准备一把起码50w以上的外热式洛铁,国产的就行,不贵。三是有个好的吸锡器,手动的就够用。在焊的时候,利用大功率洛铁短时间热量集中的作用,融化焊锡,迅速用吸锡器吸掉焊锡就成了。

网友:
好办法,用大功率外热式烙铁50W 够了

网友(2008-12-08):
苹果真是大手笔啊,做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