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的硬盘,不认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07):
我有个希捷的硬盘,以前用过没问题,闲置了一段时间后不认硬盘,加电后感觉硬盘还运转正常,就是在bios不能认出来

网友:
接上com终端看看是什么样的。。。来个图看看。。。。

网友:
就是根TTL转RS232的电平转换线,自己可以按网上给的图做一根。修ST的盘一定要用的,看它的反馈才好确定是什么问题,也只有用它才能修。

网友:
30元一根,到处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