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洗板水能不能用松香水代替,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8-11-07):
如题,刚学维修,有些还不太懂,请指教。哈哈。

网友:
当然不能了,洗板水是做清洁的..松香水是助焊的

网友:
哈哈,这问题还问呀?别人会笑死你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洗板水一般用什么????

网友:
我说的不是酒精和松香的混合,在油漆店也有一种叫松香水,是清洁油漆用的。

网友:
用天拿水或酒精都能洗.

网友:
光用酒精洗不干净,水没试过,而且不容易干。

网友:
是天拿水,一种易挥发的液体.不是水.

网友:
可以吧,就是味道不太好,并且感觉比酒精强多了

网友:
我通常用的就是水!!我想修板大多都有风枪   水洗过风枪吹也好加焊下虚焊的地方  然后太阳下晒风前吹都成  然后在一次仔细风枪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