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这二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8-11-07):
电池电路里的,SMDCODE PDF 中没有它们的代码,把我的头搞大了
电池

网友:
你那个是电池电芯哇 我也修了几天了就是没材料

网友:
s24c0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最好的办法是取下来,刷下好的源码,刷前请做好备份.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三极管,液晶上面的?

网友:
看封装及器件编号,三极管与MOS都有可能,从图片上的应用方式,应该是三极管。
最好拆下用万用表一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