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电路中的复位和时钟这两个词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关于主板电路中的复位和时钟这两个词的问题
  经常在坛子和一些资料说起复位和时钟这两个名词。   我想问我们说的复位和时钟它到底是什么?是电压吗?
”除内存外,只要有时钟的电路都有复位,方BIOS的复位是2脚。时钟是31脚 PCI的A15脚复位,AGP的A7脚复位......“
     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测它这几脚的电压,如果有就说明有时钟和复位,没有测说明时钟和复位有问题?
在对于整个主板来说没复位这个好理解,也就是按一下复位键看是不是重启,如果没有才说明复位电路坏了,但对主板中CPU,AGP BIOS...某个集成电路来说这个就不好理解,因为它们没有复位按键。 那请问这要怎样才知没有复位或时钟呢?

   另外要检测时钟和复位是不是一定要在主板加电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请帮忙指点。谢了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你说的CPU AGP BIOS或某个集成电路的复位是由主板复位电路控制的,它们何时复位或者等等都是受软件程序控制的。对于运行不同的程序而言,复位信号也都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正确大致理解。。。

网友:
这里只说“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我是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复位,常在维修主板的资料上看到CPU或BLOS..无复位, 那么这个复位是指什么?  就是指的电压吗?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复位与时钟两个概念真的是难以理解,恳请高人详细指点
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复位就初始化信号,每次开机复位电路就会给每个设备一个初始化信号(就是复位信号,在每个设备接收到信呈民后才能开机,没有收到信号主板无法开机。

网友:
“复位就初始化信号,每次开机复位电路就会给每个设备一个初始化信号(就是复位信号,在每个设备接收到信呈民后才能开机,没有收到信号主板无法开机。”
  这个我们是知道,但不能理解呀,  也就是说复位到底是什么呢?????? 是电压还是什么? 不然怎么知道它有和无呢?  (比如我怎样才知道一个主板上的CPU复位
坏了,又怎样知道BLOS上的复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