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77NS显示器电阻R754烧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07):
在按下显示器面板的开关后继电器有动作的"咔嗒"和轻微的"吱吱"声音,无光,有烧糊味,电源指示灯亮一会后熄灭保护。开盖检查发现电阻R754烧黑,测拆下的电阻有1K电阻值,电阻原焊点两端都没对地短路。不知烧坏的原因。

网友: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分析 EMC787N

网友:
请问是不是包的问题

网友:
电阻烧一般都是过流损坏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在高压包旁边。说的具体点。位于高压包ABL脚上的话。那就直接更换高压包。(这段时间网速有问题。下图纸有点难)

网友:
是啊,估计要换包了

网友(2009-02-27):
烧634和r754郁闷,都换了N个了。求思路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2009-11-18):
楼主搞好没呀?我也是这个电阻烧了,又没包代换。

网友:
没有高压包换就报废了  换高压包也没有那个介质了

网友:
是ABL电阻.直接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