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11-07):
各位师傅好。我现在修到一台17寸的液晶显示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我。现在是可以显示。但显示较果很差。屏上有颗粒在闪动。就是分辨率没上一样。

网友:
原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这是一台别人修过的液晶。原来可能是高压包,和C5706烧了。被别人取掉一个高压包。我还原了这个高压包后。用的管子是C5707。恢复后,现在的显示器,是可以显示了的。就是屏显示的较果不好。请问是什么原因影起的呢?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解。具高手说是屏电路中的升压芯片坏的缘故

网友:
1:屏线.
2:屏电路.

网友:
排线,我也是很怀疑的。可是 我每一根都量过了。驱动板。倒是很可疑。
谢谢楼上的见意。
此屏,还在求助中。帮主。可以帮帮忙吗?

网友:
屏显示块    我遇 的多了   有三星19宽    联想等

网友:
代换屏线。重写ROM资料。

网友:
驱动芯片,屏线,屏就这几个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换屏IC吧,一接错就这样的

网友B:
先不要急于换屏IC,可以从简单的地方检查,比如换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驱动板或者屏线的问题,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是屏电路上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屏电路坏了,我的笔记本就这个毛病,但是我的笔记本是屏电路的一个芯片有问题,我也就没修它

网友:
应该是屏线,屏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急于换屏IC,可以从简单的地方检查,比如换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驱动板或者屏线的问题,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是屏电路上的问题了

认同,不要随便换个芯片试一试,维修的思路就应该这样,先从大范围入手,先易后难,
1.先清理屏线触点.
2.效果一样的话.代换一片通用板的点屏套件试屏,确定故障在屏电路还是驱动板.
3.如果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先检查屏电路上的二极管以及线性稳压模块.
4.无结果的话,再试换屏电路主芯片.

顺便提一下,有两方面特别容易出此问题的.

1.屏线曾经插反了,屏电路有损坏~~
2.如果驱动板是AOC代工的机器.SCALER型号为MST8111B的话,这种机器,屏接口是30片插,驱动板是24针的,特别容易出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