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w白屏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我有一台
笔记本
SONY CR-23开机白屏,把显示器接上可以显示,请问有那些原因?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量上屏上的保险有没有开路。如无有3。3伏电压,那么就要换屏了,我有一台东芝的机器也是白屏,买新屏太贵了

网友:
开机白屏就是说灯管可以发亮。 图像不显示。
量下屏线接屏那端的线的电压。。若是无控制电压之类的。再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若有。就换屏线。若也没有就看看显卡那线路。
若是屏线那边有电压。。。看下屏上的电路板那里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