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IS7-G

楼主(2008-11-07):
跑25不显哦。。刷BIOS还时不显。。 加AGP显卡不显....PCI一样不显....北桥坏了吗???
刷BIOS

网友:
用手按压北桥看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按压北桥也不行啊?什么也换过了,电容也没坏,主板表面很新哦?内存电压正常,显卡电压也OK。。呐闷啊?

网友:
CPU座和北桥空焊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