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硬盘场管的代换

楼主(2008-11-07):
一块标示为HGZADFDFS2P10__10后面的炸掉了 我分析应该是一个双
场效应管
P沟道的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管子能够代换 在线等高手指点 谢谢了 希捷的80G硬盘
硬盘

网友:
贴个图片上来看看,
这样说,不好回答,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更换板子

网友:
没图的话说下什么盘,什么型号,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