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P 的屏线应该怎么称呼?

楼主(2008-11-07):
50P 的屏线应该怎么称呼?我要写程序进去,打不知道怎么个叫法2013的A/D转换,不知是单8D还是双8D

网友:
屏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面有的,是HSD150SXA1的15寸屏

网友:
楼住 真厉害屏线什么粘上的

网友:
是RSDS  用升级头写入程序

网友:
一个50P下接的插座不到五块钱,换一个也不费什么事,服了大家,居然这么做

网友:
大家都是高人,50P的是RSDS屏,是2013专用板.

网友:
大家都是高人大家都是高人大家都是高人

网友:
MA4B的板哈,

网友:
就称为 RSDS的50P屏线,

网友:
RSDS用MA4B就行  它有50+30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