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 老出调整菜单

楼主(2008-11-07):
联想CRT显示器,老出调整菜单,隔几秒就出一次很是烦人,不知怎么回事?请求各位大侠给个解答!
谢谢!

网友:
估计是按键板上面的东西漏电,或者电容漏电

网友:
更换所有的按键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挺多见的,以前在TCL做的时候他的显示器就好出这个毛病,显示器是AOC代工的!

网友:
更换所有的按键一般就能解决问题.是按键问题。

网友(2008-12-17):
按键漏电,换按键

网友:
换了就好

我换过好多这样的了

老是有个菜单在那的问题最好办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这样的问题,一换按键就OK

网友:
很多联想CRT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

找到了我的电脑故障跟这个是一样的。我试着换个按键!谢谢!

网友:
拆掉所有按键看还会不会跳出来,不会的话就装上新的。

网友:
如果是飞利浦的板,得检查473N或者103N的瓷片电容

网友:
更换按键的时候最好全部换新的,否则用不了多久其他菜单又会出来的

网友:
按键漏电 或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