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露电问题

楼主(2008-11-07):
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肯定是显示器的数据线引起的,同一个插座上的所有东西都有电,被电了好多次了

网友:
你的插座或者你家里的地线是没的....或者你那个插座是没地线的...

网友:
呵呵.还是找电工来帮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
穿上鞋子就没有事啦,上次下雨天修主板被电了一天

网友:
这是正常得,你没有可靠得接地的原因!不过一般不会电人!那是感应得到的电压,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