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问题,MHDD中w代表什么?

楼主(2008-11-07):
这是一个很菜的问题民,真心求教。在MHDD扫描过程当中,左边的色块中有时出现W,这个白色的W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灰色块,绿色块,棕色块的含义。
但是!号的意思呢?
UNC代表什么呢?
ANMF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W就是写盘
! 是无效退出  也就是ABRT Abort,拒绝命令
UNC 无法纠正的错误,数据纠正出错
AMNF 地址标记出错 地址标记找不到.

指示等意义:
            BUSY 存储器忙, 对命令无反应
            DRDY 存储器找到,准备就绪
            WRFT 写入错误
            DRSC 存储器初检通过
            DREQ 存储器接受信息交换,与主机交换信息
            CORR 正确
            INDX  索引
            ERR 该处红色闪亮,指出现某种错误,同时右半部的状态指示反映错误的形态。

            AMNF 地址标记出错,
            T0NF 找不到0磁道
            ABRT Abort,拒绝命令
            IDNF 扇区标志出错
            UNCR 校验错误,又称ECC错误
            BBK 坏块标记错误,逻辑块损坏

网友(2009-02-12):
W就是写盘  哪是好的 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