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电容

楼主(2008-11-07):
给显卡芯片供电的电容   是6。3伏  1000uf的         我没6。3伏的     用16伏1000uf的可以吗

16伏 比  6,3高      会出现 甚么问题 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一般来说耐压值大些没有关系,但容量不能大太多,因为些电容主要是滤波作用,太大的电容可能漏掉一些波形.所以一般换电容,耐压可以大些,电容的容量允许正负十个百分点.

网友:
谢谢 徐老大回答          显卡  玩游戏花屏    换几个 供电电容就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