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724高压板怎么去平衡保护

楼主(2008-11-07):
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查出高压板有2个靠近升压线圈的MOS管击穿,暂时没元件代换,焊下后开机指示灯不闪了,可是背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怀疑平衡保护,此机4灯管,高压板灯管PWM控制IC型号为BI3101A,查了DATASHEET,2和15脚叫OLP,描述是什么电压检测脚,低电压时关断OUT和PWM。想问是不是这2脚,怎么去保护,去掉对稳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说的引脚`应该是欠压保护
跟你上面所说的平衡检测无关`

网友:
刚才又分析了一下电路,那2个被击穿的管子似乎像三极管,贴片的,上面也没型号,只有DK QR几个字母,不知道如何分辨,管子如下图:

如真是三极管能用普通三极管代替吗?这种贴片的脚怎么排列,谁有这方面资料,救救急,谢谢了,小弟初修液晶。。。

网友:
实拍电路图,此管2个一组并靠近灯管升压线圈

网友:
随便找个条改了就是了

网友:
拆掉击穿的场管,开机能闪一下,就说明没有更深的故障,只要换上管应该就可正常,可从其他坏板子上找好的类似的管子,确定是同一个沟道类型代用。主芯片有3个保护:1)灯高压过压2)灯高压欠压3)灯回路开路,保护端是针对四个灯同时工作的条件,1)clamp端必须小于2v,2)load端必须大于至少0.3v,3)OLP端必须大于0.3v(ctpwm端也跟随OLP变化)。 若屏蔽2灯组的反馈电平,改起来较麻烦。具体见datasheet.BI3101A

网友:
楼上的朋友,似乎BI3101A没有你说的CLAMP、LOAD端,下图是PDF中截图:

还有这贴片三极管的参数是怎么样的,能用普通直插三极管代换吗?耐电压电流、功率够不够?

网友:
平衡保护去掉了,在OLP脚上加大于0.3V电压就行,试机1个多小时,正常

只是这样就只有2支灯管工作,屏幕上下亮度不均匀,要是有那2个贴片三极管的代换件,这机器就能彻底修复了。。

网友(2009-02-10):
我的也燒DK QR,不知如何找替代

网友A:
不出一个月你肯定要返工。。。。

网友:
由這裡查smd code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indexsmdcode.php
DK是BCX42
再把規格書找出來給您

昨天才修一台 這個管子很多高壓板上都有 拆下來用 不必花錢買啦

网友(2009-08-12):
偶尔看到这个帖子,虽然时间久了但是还是想说下,楼上的关于该管子的型号认为是BCX42,BCX42是个什么管子?看PDF文件是个PNP的管子,然而这个机器实际电路中这个管子应该是NPN的管子,也就是等同于C5707,所以,对于这个管子的代换在没有贴片一样型号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C5707,2SD956等代换!

网友(2009-12-06):
烧管原因应査一下,12V滤波电容失效为多发故障。应急可以先点亮上下各一只灯管。

网友:
这个可以用C5707带换
我修了N个了
不过C5707要和原来哪个管子的脚正好相反
就是把5707背着焊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