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 1000不开机

楼主(2008-11-07):
手上有一台HP DV 1000,有待机,但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不开机

网友:
更换PC97551试一下。

网友:
修过的朋友指点下?不胜感谢.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97551已换2个啦.按下开机开关还是没任反应

网友:
待机多少啊!具体什么型号机器,DV1000有5种板型!

网友:
有英特尔和AMD的,英特尔有855 915 945的 AMD 有两种,其中1种简板!

网友:
开关键,和南桥,坏得多

网友:
开关键电压多少,不接地的那一脚

网友:
先查开关上有无3V以上的电压,没有的话就换开机芯片吧。有的话看看按下时是否与地短接,如不是则是开关坏了。再查下开机芯片的供电和时钟。没有就修吧。顺便也查下南桥的供电和实时时钟。再不行就刷下BIOS吧。实在不行,只有先易后难更换开机芯片和南桥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