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不开机

楼主(2008-11-07):
修到一台东芝A10的机子,插上电源闪黄灯,修过同样机子同样故障的朋友麻烦指点下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主板上的电源电路出了问题。要根据黄灯闪烁的频率代码来判断是哪一个电压出了问题。这个故障多见于主板进水的机器。

网友:
能具体指点下吗?现在已经没有维修思路呀.
有图纸最好能传一份,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