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红屏

楼主(2008-11-07):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125的机子,开机红屏,屏线和屏都换啦还是红屏,求助中?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北桥坏了  。那种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谢谢,我明天去换北桥试试

网友:
你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红屏么?
若是显卡是独立的。动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吧,我遇到过一台是神舟的

网友:
前两天刚修过一台,开机红屏的显卡坏了

网友:
先看看外接,如果正常的话一般应该是灯管的事

网友:
屏都换过了,外接看下,不行就要杀显卡了

网友:
正如各位说的一定不要忘了CRT显示器

网友:
我修过一个t40红屏的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人家都说屏都换过你还说灯管!

网友:
呵呵,看仔细点再回答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正常不,如正常查显卡到屏线接口电路,如不正常做显卡吧

网友:
是北桥显卡问题了.做桥吧

网友:
呵呵  集成显卡的   做桥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请说一下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我也感觉要做桥

楼主试试吧

网友:
是北桥的过
呵呵
我修得不修了

网友:
先外接看是否正常,若和屏显示一样,一般为北桥,这种主板故障以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