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PE集成声卡问题

楼主(2008-11-07):
自用机今天试音箱的时候,怀疑是拨插音频线导致现在声卡声音好小,而且有杂音,之前一直都是好的,今天试了6个音箱,试最后一个的时候声卡就出现了问题,问一下是不是芯片坏了.芯片是ALC655.板子的具体型号没查,是865芯片组的775架构这种板.

网友:
我建议你换一个耳机口试试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看看 还没用的话换借口

网友:
alc655很容易坏的,换掉一定行。

网友:
郁闷呀.要换芯片呀,一定要同型号才行吗.,

网友:
针角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FOXCONN ALC655最容易坏了,我这里的主板好多都坏的,直接换了芯片。

网友:
清空下CMOS看哈,也许还要救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回贴,要换芯片不修了,自己不是搞维修的,找芯片找不到,搞了块独立声卡接上算了,

网友:
你试下更换声卡驱动,如何不行就可以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