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VO M540N/M550N资料图纸

楼主(2008-11-07):
CLEVO M540N/M550N资料图纸

M5x0N_ SM.part1.rar

网友:
CLEVO M540N/M550N图纸

CLEVO M540N/M550N图纸

M550N_540N_ SM.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M5x0N_ SM[1].part1文件没传完,解压不出来。应该还有一个M5x0N_ SM[1].part2文件吧。请补齐!!

网友:
后面的那个是电路图纸,也就是前面没有传完的一个附录部分,单独可以用的.  楼主请把前面的传完.

网友:
怎么下了几次都打不开呢

网友(2008-12-09):

CLEVO M540N/M550N资料图纸

M5x0N_ SM.part1.rar

M5x0N_ SM.part2.rar

M5x0N_ SM.part3.rar

M5x0N_ SM.part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