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A指示灯亮一下就不工作了

楼主(2008-11-07):
安泰信936A恒温烙铁,打开开关后指示灯亮一下就再不闪了,关掉开关指示灯也是闪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拿表量下发热芯好不好,如好换颗运放试试。

网友:
拆下准备换发热芯时,发现短的那个脚脱焊了,加焊后OK,谢谢LS

网友:
LZ的故障和我之前的一样也是发热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