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PU是赛扬几代啊?是图拉丁核心的吗?

楼主(2008-11-07):
不知道这块CPU是坏了还是主板不支持,一起来的主板我改了下频率跳线(改成133外频),用奔三866能点亮。主板型号为CY815E/P不知是否支持这个CPU?请老手指点下370的机器第一次弄。南桥为82801BA

网友:
P3 1G的CPU ,能支持这815的主板

网友:
这是赛扬二代的,外频100能点亮的话,就是说cpu上不到133

网友:
U没问题,133也能上。。。

只是你这个应该是被散热片压坏了。。核心边缘都那样了。。。。

网友:
815EP的能支持老P3的,主板型号带T的才支持P3图拉丁的,比如815EPT。你的不支持图拉丁。
你的CPU不是图拉丁,只是P3赛杨1G的,你的主板完全支持。点不亮不是不支持,是有故障了。

网友:
赛扬2代1G主频,外频100,二级缓存128K,电脑城里也就卖几块钱,换个图拉丁P3性能会好一些.

网友:
这个 CPU 是 赛扬 2代的..因为他是 128的缓存 。。
  图拉丁是 256 的缓存..
   这个 主板 肯定支持....   回答完毕..

网友:
是赛扬 2代的,主频为1G的CPU,工作在100M的外频下,你现在的主板可以支持。图拉丁CPU上盖是个大铁盖的,需要815ET或815EPT的主板支持。

网友:
赛扬2代1G主频,外频100,二级缓存128K,建议把外频更改回去

网友:
这个是赛扬二代1.0G的CPU,这板肯定支持的,但外频是100,你跳成133
它是顶不了的,所以会开不了机,把它频率降到100就可以了。板后面带P
的应该可以上图拉丁。

网友:
你的主板不能上图拉丁的CPU.这是C2的1GCPU,你光拍上面了,没拍下面的序号
 图拉丁系列的参数

赛扬III
100外频 256二级缓存(全速缓存) 130nm工艺 FC-PGA2封装
版本:
100*10=1.00G、100*11=1.10G、100*12=1.20G、100*13=1.30G、100*14=1.40G
sSpec码:
1.00G——SL5ZF、SL6CB、SL6JQ、SL5VP
1.10G——SL6JR、SL5VQ、SL6CA、SL5ZE、SL6RM
1.20G——SL6C8、SL6RP、SL6JS、SL656、SL5XS、SL5Y5、SL68P
1.30G——SL5ZJ、SL6C7
1.40G——SL6C6、SL68G、SL6JV、SL64V、SL6JU

奔腾III
133外频 256二级缓存(全速缓存) 130nm工艺 FC-PGA2封装
版本:
133*7.5=1.00G、133*8.5=1.13G、133*9=1.20G、133*10=1.33G、133*10.5=1.40G
sSpec码:
1.00G——SL5GR
1.13G——SL5LT、SL5GQ
1.20G——SL5PM、SL5GN
1.33G——SL5VX
1.40G——SL64W

奔腾III-S
133外频率 512二级缓存(全速缓存) 130nm工艺 FC-PGA2封装
版本:
133*8.5=1.13G、133*9.5=1.26G、133*10.5=1.4G、133*11.5=1.53G(工程样品)
sSpec码:
1.13G——SL5PU、SL6BW、SL5LV
1.26G——SL6BX、SL5LW、SL5QL
1.40G——SL6BY、SL5XL、SL657

 SL6BY是TB1
你对比下面的序号看看有没有

把主板的跳线改一下看能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