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无显

楼主(2008-11-07):
手上有一台T40的机子,供电量啦都到啦,时钟和复位都到啦,诊断卡差不多要跑完啦,但还是不显示,请高手指点下
不显示

网友:
代码跑到6C96就不动啦.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CPU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T40的机器通病 是显卡虚焊。我看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已经跑到这会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好几台,是显卡虚焯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再做显卡

网友:
CPU不太会,可能是显卡空焊吧

网友:
恩.恩。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09-02-24):
不用重新拆下来做吧?我以前都是焊下显卡芯片后就好了.

网友:
T40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有点难度.但做了绝对好

网友:
是显卡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显卡问题是多,但是乱跑代码的话,可以先看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