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CMOS时间问题

楼主(2008-11-07):
今天遇到一块ESC SIS芯片的主板。客户说是 时间不准,接到手后 测量电池3v,cmos跳线有电,开机进cmos设置时间,保存,断电,再开机 发现时间快了很多,断电开机才很短的时间。又进cmos再次设置时间,这次发现问题了,时间是秒单位竟然跑双数 2 4 6 8 10 当跑到60时,分钟竟然也是跑双数,正常一秒它跑两秒。首先考虑的是32.768的晶振,换后无效,晶振两条腿的电容换后无效。106电阻换后无效,最后刷bios,加焊南桥周围的电容,电阻,无效,折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问题,客户没时间等,说是除了时间不准别的很正常,能凑合着用,其实我想让他把板子留下来查个究竟。搞电脑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这个问题出在南桥里的计时电路上了,我认为要解决除非换南桥.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CMOS电路,看是不是那里漏电了

网友:
呵呵呵...本来想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结果竟然栽了,维修就是这样,我也经常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故障,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请教张先生 计时电路除了和南桥,晶振有关系外还和什么有关系,以前我曾遇到一次时间跑的很快,分钟单位跑的和秒单位差不多,结果是CMOS跳线边上的一个电容漏电导致的。后来对着电路图研究了好久也没想明白,COMS跳线上的电容怎么会引起时间跑的快。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