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笔记本开机报警!!!

楼主(2008-11-07):
本出问题了,本是老款清华同方超锐F5600,开机出现清华同方画面后就滴滴响,13声短促(有时是31声),过后出现选择XP还是GHOST,然后就一直响不停!屏幕是黑的!
如果出现清华同方画面按ESC就跳到选择XP,GHOST那,选择XP可以正常进入,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切使用正常!
我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会报警(报警响起后是黑屏不能进入系统)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啊!!!

网友:
键盘没问题吧??

网友:
键盘没有问题的,进入系统后一切使用正常

就是如果开机时不按ESC或者回车键,就会黑屏开不了机,警报响不停

网友:
这个机器 很多是内存的问题  内存槽 接触不是很好   所以有时候能进  有时候不能进系统  或者死机

网友:
不是啊,只要安回车或ESC肯定能进系统,
就是不安的时候肯定进不去,警报会一直响

网友:
对,很象,不过我不会拆,后盖我把所有螺母取了还是拿不下来,有个地方卡的很紧就是打不开

网友:
报警一般有内存,键盘,电池,CPU风扇等,我觉得应是内存。

网友:
风扇是2个的那种需要都插好  还有就是有款机器也想楼主说的这样报警 我记不得型号了  原因就是一个小风扇没插好 再就是连到耳机板的线被夹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