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无时钟

楼主(2008-11-07):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不上CPU开机 , 键盘电压 时钟 数据 都正常 , 上CPU开机以后测量,  键盘鼠标接口 电压正常 数据正常。  时钟没有 有时鼠标时钟正常 , 键盘时钟一直都没有,  CPU拿掉开机 马上都正常 , 上假负载也是一样 。 IO换过 ,这板IO控制的 从IO的两条时钟脚量过也是没有电压  ,正常是应该有5V电压的  ,   上拉点阻正常  。换的试了的 CPU也换过CPU座AD线都打过 。
电感坏了一个已经换了 排容下掉了 接口下掉了 跑线直接进IO83627THF 。
串口 USB等旁边电路都检查过,  键盘阻值正常。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时钟芯片受到cpu相关PG状态控制,就是说cpu或假负载加载时cpu供电不符合标准进而给时钟芯片一个stopclk,使之停止某些i/o的时钟输出,键盘芯片因此失去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