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m800-775,雷击过,去掉网卡和I/O,电源保护

楼主(2008-11-07):
七彩虹c.p4m800-775,雷击过,放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在一条线路(包括电源线和网线)使用的电脑就他被击。
去或不去网卡芯片和I/O,电源都保护:测量主板电源没有短路,但插上电源插头即电源内吱吱响,即使拔掉主板插头电源内还是吱吱响,
一根一根试后确定故障在紫线,电源内吱吱响,估计是电源保护。因为怕出问题所以没有去启动机器。

请指点!!

网友:
估计电源里面有短路吧。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