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8-11-07):
前几天修一台神舟天运S263的机子,客户刚拿来是掉电.后我加焊下电源芯片,不掉电啦,但是一插外接电源就花屏.

网友:
显卡,液晶屏问题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是不是花屏啊,如果是的话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切换不到外接..屏是好的.如果显卡是坏的话,应是不管用电池还电源都花呀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因为用电源时系统性能提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你可以检查接外接电源时的电压变化来判断 也许是BIOS坏 如果在用电池的时候正常 跑3D也不花的话显卡不会有事的

网友:
既然是你换电源芯片引起的,那就重新换个试试看!重点查电源部分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与电源适配器有关,你换个适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