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解。

楼主(2008-11-07):
一个航嘉电源,494的12脚无电压,测得B2变压器的初级电压为165V左右,而次级均为零V。测得D21、D22二极管均正常。红笔标处正常的应该是5V和15V左右,而该坏电源均为0V. 请高人指点问题所在。

网友:
1815\3866\R14正常?

网友:
Q3集电极上165V不对吧,因该是300V。你看看大电容上是多少?难道有断线?

网友:
165V测量的参考点可能有误。应该在300V(除非交流接120v), 此为自举脉宽震荡并由光耦到Q4控制,除脉宽震荡电路问题外,低端电路元器件短路或过载都会导致保护性停振。

网友:
是300V左右,我只测了一半。该航嘉电源型号为HK 350-55BP S1,没有使用3886,而是使用一块8脚集成块DMO265R,因为找不到该电源电路图,只有参考了长城P4-300. 附DMO265R电路图。
DMO265R集成块及其周围元件均已换过,没用。

网友:
50k的启动电阻换了吗?

网友:
仔细检查各个工作点和元器件

按照电路原理图,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损坏的元器件。再测量副边元件有没有短路的情况,根据原理图,测量各个工作点的电压,主要是启动电阻,启动电压。还有尖峰吸收电路,如果外围电路检测不到损坏的元器件,跟大的可能性就是dm0265r损坏。

网友:
怎么添加附件呢?

我已经搜索到了dm0265r的原理图资料,可是怎么上传呢?没有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