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楼主(2008-11-07):
论坛里的各位修笔记本高手级别的人物,给推荐一款读码相对比较准确的卡吧。手上2款卡老是读些莫名其妙的码 E0 E1等等码表上都找不到码。示波器又不会用。要不就买个回来咯。

网友:
你怎么肯定就 是卡问题呢。很多代码解释表上本来就没有。

网友:
呵呵  我刚学也是这么困惑的 不过时间久了你自然就明白了 检测卡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 而且不同板子的代码也不尽相同  经验会教会你一切的

网友:
刚出来的有一种卡很好用,有五个灯的,现在好像绝版了,我以前用的也挂了,看灯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复位,时钟,侦信号,主,从设备,

网友:
帮我买个示波器吧~ 我教你用~ 嘻嘻^ & ^

网友:
回复四楼  你说的那以前的卡 是不是这个  ?俄罗斯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其实我对诊断卡一直有个问题~
各个板走的代码不同 是不是因为波形的不同而造成 7跟LED亮灭不同 继而就显示出来不同的代码~ (相当于7个发光二极管被一个很复杂的电路控制~ 相当于有个真值表)
希望有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哈哈

网友:
对诊断卡一直不太明白,真希望有人能说下,用什么样的好,有10元的,有50的,买什么的好呢?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我用灯板的时候很少。 时间长了看电流基本都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