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硬盘还能修吗?

楼主(2008-11-07):
这是希捷酷鱼7 40G便盘,用自制的希捷COM专用线连接后显示如下信息,不知道还能不能修。C:\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桌面\st40g

网友:
这不有一块ST20G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桌面\st20g

网友:
磁头坏了,如果要数据可以换磁头

网友:
40G的盘原本可以显示出固件信息,但做A级修复时出现[Switch to full int],关掉终端再重启就这样了。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红红的枫叶 -10 骗分帖

网友:
说实话没有看懂,怎么能看出是磁头坏了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啊  怎么看出来是磁头坏了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停地弹出$或Head Mask 0x00(x为0-F)都是磁头或磁头相关组件坏。
比如磁头坏,磁头换向器切换不正常等。

网友:
那盘体里磁头在换,在一般环境下能不能别的硬盘磁头换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