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详解(绝对经典)

楼主(2008-11-07):
主板开机电路详解(绝对经典)转帖需要的不看别后悔!

大家不用下,不全。楼主以后这种纯文字的直接贴上来,不要去弄个附件!

主板开机电路详解(绝对经典).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由于主板厂商的设计不同,主板开机电路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电路原理相同,即经过主板开机键触发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开机电路将触发信号进行处理,最终向电源第14脚发出低电平信号,将电源的第14脚的高电平拉低,触发电源工作,使电源各引脚输出相应的电压,为各个设备供电(即电源开始工作的条件是电源接口的第14脚变为低电平)。
主板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是:为开机电路提供供电、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具备这三个条件,开机电路就开始工作。其中供电由ATX电源的第9脚提供,时钟信号由南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提供,复位信号由电源开关、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提供。
下面根据开机电路的结构分别讲解开机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
1.经过门电路的开机电路
经过门电路的开机电路的电路原理图如图7-7所示。图中,1117为稳压三级管,作用是将电源的SB5V电压变成+3.3V电压,Q21为三极管,它的作用是控制电源第14脚的电压,当它导通时,电源第14脚的电压变为低电平。74门电路是一个双上升沿D触发器,此触发器在时钟信号输入端(第3脚CP端)得到上升沿信号时触发,触发后它的输出端的状态就会翻转,即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74触发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CP端)和电源开关相连,接收电源开关送来的触发信号,输出端直接连接到南桥的触发电路中,向南桥发送触发信号。它的作用是代替南桥内部的触发器发出触发信号,使南桥向电源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当电脑的主机通电后,ATX电源的第14脚输出+5V电压,ATX电源的第14脚通过一个末级控制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连接到南桥的触发电路中,由于74触发器没有被触发,南桥没有向三极管Q21输出高电平,因此三极管Q21的b极为低电平,三极管Q21处于截至,电源的各个针脚没有输出电压。
同时ATX电源的第9脚输出+5V待命电压。+5V待命电压通过稳压三极管(1117)或电阻后,产生+3.3V电压,此电压分开成两条路,一条直接通向南桥内部,为南桥提供主供电,而另一条通过二极管或三极管 ,再通过COMS的跳线针(必须插上跳线帽将他们连接起来)进入南桥,为CMOS电路提供供电,这时南桥外的32.768KHz晶振向南桥提供32.768KHz频率的时钟信号。
另外,ATX电源的待命电压又分别连接到74触发器(为触发器供电)和电源开关的其中一个针脚上(电源开关的另一个针脚接地),使开机键的电压为高电平。
在按下电源开关键的瞬间,开机键的电压变为低电平,此时74触发器没有被触发,其输出端保持原状态不变(输出高电平),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没有工作。
在松开开机键的瞬间,开机键的电压变为高电平,此时开机键的电压由低变高,向74触发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CP端)输送一个上升沿触发信号,74触发器被触发,输出端向南桥输出低电平信号,这时南桥接到触发信号后向三极管Q21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21导通,由于三极管的e极接地,因此ATX电源第14脚的电压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ATX电源开始工作,电源的其它针脚分别向主板输送相应电压,主板处于启动状态。
当关闭计算机时,在按下开机键的瞬间,开机键再次变为低电平,各个电路保持原状态不变。
在松开开机键的瞬间,开机键的电压变为高电平,此时74触发器再次被触发,触发器的输出端向南桥发送一个高电平信号,这时触发电路向三极管Q21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21截止,这时ATX电源第14脚的电压变为+5V,ATX电源停止工作,主板处于停止状态。
本内容摘至《主板维修技能实训(芯片机)》一书,更多内容,请参考此书(当当网、卓越网及各大书店有售)

2.经过南桥的开机电路
3.经过IO芯片的开机电路
4.经过开机复位芯片的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