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引起的754板无复位,大家看一看

楼主(2008-11-07):
一块754主板,南桥和北桥集成的,型号没注意
   听客户说,他在正常使用时,用打火机里面那个叫什么东东的。。。就是电人麻麻点的东西,手贱对着开机按妞电了一下,突然就黑屏了,拿到我这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供电有1。2V(不知道是否偏低),量复位排针,一边直接接地OV,另一根居然也是0V,我想是故障应该和这有关系,但不知道往后怎么修了,复位电路里看也没见什么门电路之类的蕊片,这样会是主蕊片坏吗?
  想不明白了,打火机只在机箱外打开关一下,怎么就主板坏了,奇怪哦,大家给意见帮助一下小弟吧

网友:
复位脚的电压不会是0V啊,先跑下线路 看看复位针的电压从哪来的

网友:
芯片最忌讳这个了,尤其对这USB,一打南桥必坏,你还是顺着开关查吧,看是不是通过IO开机得直接换掉。

网友:
不跑码你可在这个时候查主板的所有测试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判断问题, 你这样问很难找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