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4X跑d3不开机,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07):
一块K7VT4主板(芯片组:VIA--KT333/VT8235)不开机(跑d3),测BIOS有供电VCC,有复位RST,但无片选CE。再测,测得北桥没有发送IRDY#(主设备就绪)信号给南桥,于是认为CPU或者北桥这两者或其中一者不工作。再测CPU的工作条件:核心电压--3.3V,PG--1.5V,复位--3.3V,两组时钟--100M,但是时钟信号的电压只有0.5V(我大约记得时钟电压正常应该是1.3V)。同时,时钟芯片(CY28341)有发烫现象,但更换后还是一样。各位高手请帮忙看一下,我测的CPU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特别是时钟这一组),或者有什么别的高见,请指教!

网友:
如果没有CS有怎么会有D3代码出现呢

呵呵CS肯定有了 另外核心电压3.3V是不是太恐怖了点?

网友:
多谢冰哥指教!我是个新手什么都得从零开始,大家可别见笑。核心电压3.3V是用CPU假负载测的,看了冰哥的回复,我上CPU,在大线圈的输出端测,核心电压是1.75V。我再想问一下:上假负载和上真负载测量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吗?还有一点我搞错了,这块板是跑00(不是d3,有几块板在修,搞乱了,不好意思!),但是这块板是没有BIOS片选的(片选脚只有5V的电压,没有脉冲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