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和IO的程序

楼主(2008-11-08):
听说很多本的电源管理芯片和IO芯片里面都包含写入的程序,如果没有程序,即使一模一样的芯片也不能替代,是这个样子吗,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是的,没有程序的就可以找同型号的换,但是有程序的就要找同型号的板上面的换上去,一般有程序的上面贴有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