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NF7 跑EF求助

楼主(2008-11-08):
来自: 云南
ABIT-NF7 V2.0 NVIDIA芯片组,I/O:W83627HF 测量CPU电压基本正常。。。就是内存没有时钟。。。跑EF喇叭无任何声音 把内存拆了跑F1喇叭长鸣。。。内存时钟好像是NB提供的。。。望高手指点。。。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cpu
芯片

网友:
内存电压和时钟都正常不,诊断卡跑码都出现了什么数字,尽量写清楚点,也方便你
尽快发现问题

网友:
如果各个工作电压正常的话考虑北桥空焊
这个板子修过一些
北桥空焊的几率比坏BIOS和IO的都要高很多
不过K7的主板还需要注意一下CPU的问题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代码是跑到:EF 停在那里, 内存的6个时钟一个都没有。。。

网友:
北桥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换了一个CPU还是同样的跑:EF 用手按压北桥不断的复位,总是卡在EF这里。。。内存的6个时钟一个都没有。其它的都有。还有内存供电电压为:2.86V 是不是偏高?

网友:
我的也是跑到EF卡了,刷了BIOS跑C1 _C3_F4又卡了。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你刷的什么BIOS?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扳子EF的毛病,对内存的要求和挑的,有些好的内存也不过的,有兼容性问题吧,通病了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晚上下班准备再量一下内存电路,具体的量一遍。再换一个版本的BIOS看看。内存我换了,一样。不行的话把北桥重做一下看看。不知道有没有碰到同样故障的。

网友:
来自: 上海
内存方面都量过了,6个时钟有的。只是这个板子比较怪,需要插内存才会有时钟。内存的VCC VTT等电压都正常。打阻值也都正常。不插内存时跑F1 并报警,插了内存卡在EF上,没有任何报警。还是想换个BIOS看看。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到网上找了很多这款主板的资料,出现EF好像都是说内存这边的问题。没辙了,想加焊北桥。用电炉和风枪做的,结果不成功。
以前用这个做南桥成功的,北桥太难了。跟客户说北桥坏了,没有维修价格。就这样很多天没有修好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要换一条容量大一点的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