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E V2.1故障为不跑码

楼主(2008-11-08):
此主板为478构架,能加电,但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测试主供电1.5V(假负载按照1.5V制作),2个CPU时钟为0.6V,复位和PG电压和主供电相同,并且有跳变现象。内存给偶供电2.5V,负载电压1.26V,6个内存时钟为1.28——1.31左右,内存的系统数据和系统时钟为3.3V,SPD电压为2.5V。显卡VDDQ为1.53V。南桥待机电压3.3VSB和1.5VSB都正常,所有芯片都有温度但不烫手,这是我测量到的所有数据,请师傅们指点下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CPU 脚架有虛焊吧.

网友:
按压CPU座、北桥,复位看有无变化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下网卡,再换IO,刷BIOS

网友:
cpu假负载上面的ad线和data线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