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主板的维修f过程

楼主(2008-11-08):
今天接了一片映泰945G的主板,插检测卡上电,无复位,VCORE为0V,先用万用表打CPU座上的VTT1.2V也为0,然后查到VTT1.2V的场效应管的S极是偏低,它的D极电压也偏低为0.9V,而这个场效应管的D极是从1.5V转换过来的正常应为1.5V。后来查到1.5V上下管的G极也偏低,这两个场效应管G极是由RT9214的PWM芯片来控制的,把RT9214换掉,VCORE正常,上CPU主板点亮,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