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50 不加电

楼主(2008-11-08):
IBM R50 待机3V5V都有,南桥待机1。8也有,开机排针有3。8V电压,但就是不加电,请各位师傅们支支招~
求助

网友:
今天检查发现3V和5V都没了,SB换了。量1631第7第28脚1.2V正常,16V输入电压,5V输入电压都正常,只有9脚2.5V基准电压无输出,段开28脚发现5V正常,但是3V不 出来,说明是3V得问题,但是62501已经换了,实在没思路 大家帮帮忙呗~!

网友:
各位师兄留点建议再走啊,。
现在基本问题就锁定在了第9脚无电压输出
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输出

网友:
请换1631待机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