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字车光栅?

楼主(2008-11-08):
小弟正在自学打印机维修,看到书中所说打印机自检异常的时候检查字车光栅和光栅传感器

不知道字车光栅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见过图片,只知道扫描仪中好像有这个东西,(但是它的作用是起到扫描纸张转换成电信号的)难道打印机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它起什么作用?还有进纸光栅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功能是什么?

     请打印机维修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它是为字车定位的..

网友:
定位的不是有字车初始位置传感器么?凭这个应该可以检测字车是否复位了呀?

网友:
字车背后有一条不到一厘米的塑料条,宽度和打印机一样,仔细看上面会有刻度,字车上面有光电传感器检测它,用来定位字车,这玩意不能太脏了,否则会出错,或无规律出错,常见喷墨打印机里面用的多一点,别的打印机几乎不用,不过这东西不要太厉害的去清洁它,有点点污渍没多大问题

网友:
本来可以不要的,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但是有它后,定位精度更高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们的回答!!!!再次感谢!!!

网友(2009-02-26):
字车光栅就是在字车后面的透明胶条

网友:
打印机字车后面 那个透明的塑料条就是光栅

网友(2009-06-18):
学习下。。。。。。。。。。。。。。。。。。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打印机字车后面   那个透明的塑料条就是光栅  机器左边还有一个圆型的光栅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光栅条,一般它跟横向定位有关。
在打印机里还有个圆形的光栅片。在机器的侧面它跟纵向定位有关。

网友:
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光栅条是不能用酒精去精洁,否则,这个光栅条就要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   说一下   高手  我用的都是酒精  啊

网友:
字车背后有一条亮的带子

网友:
骆剑锋:说一下为什么不能用酒精清洁光栅?

网友:
因为一些机型的光栅条,如果用酒精清洗的话,会把光栅条上的光栅洗掉,这样光栅条的作用就没了,造成打印机无法定位

网友(2009-07-30):
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光栅条是不能用酒精去精洁,否则,这个光栅条就要报废了
引用 网友A:

晕,早说,我就是这样了,导致机器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