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有一条亮线

楼主(2008-11-08):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有一条亮线,是屏线的原因吗?准备自己动手修理。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如果亮线的形状位置都固定不变(反复开机),多是屏本身阵列解码板或屏内部的阵列场管坏,如用手触及背板时亮线会有变化,也说明故障在屏本身,有阵列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亮线在屏幕左面,垂直的,一开机就有。谢谢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那你说问题大了?要换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亮线的形状位置都固定不变(反复开机),多是屏本身阵列解码板或屏内部的阵列场管坏,如用手触及背板时亮线会有变化,也说明故障在屏本身,有阵列排线接触不良。

我反正定了
这种基本是没什么滑头好修的   要么你自己买个好的屏来做实验~~~~

网友:
一个19寸屏要多少钱啊?

网友:
屏 有问题 一般没的修的

网友:
对了,不晓得哪位兄弟有途径可以修屏啊

网友:
找菲克斯,他能修屏的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拆的时候用力,造成驱动板IC虚焊,亮线位多在正中间,彩色在有信号输入会发生变化!

网友:
这也不是没得救,你换一下屏板上PCB的主芯片,可能有机会挽回你的屏

网友:
俺的笔记本(e290g)前天贴了膜,昨天重装了系统,屏幕上出现蓝色竖线,开始扭曲一下屏幕就没有,4次以后就不管用了,现在还有。怀疑上盖变形所致。

网友:
是屏的本身坏了    兄弟 放弃把
亮线 亮带 一般都无法修复了

网友:
换个屏看看呢 ! 那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屏吧,亮线你搞不定的。只有深圳那边可以搞定。